江湖救急令! 小弟无才,求

楼主(2018-10-31):
                               江湖救急令!
                  小弟无才,求各路大侠拔刀相助;
                  不知液压集成块零件图如何下手;
                  如有大侠相助,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和你一起等大神。液压没接触过。

网友A:
液压集成块是把液压管路中某些管路做在阀块里,油路相通的管路用集成块里的连接孔代替,压力表也可以装在集成块上。利用液压集成块可以使液压控制系统非常简洁,干净。
设计集成块时,把零件设置成透明状态,在集成块内的管路就可以看见是否连通或者断开。

好好动脑子想,想通了,一通百通。

网友:
有点点电的基础,有时还真有点优势,看油路、气路相对容易些。

网友(点评):
都差不多吧

网友:
把相互控制的几路的开关做在阀体内,阀体来控制这些线路的互联互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集成块是把液压管路中某些管路做在阀块里,油路相通的管路用集成块里的连接孔代替,压力表也可以装在集 ...

设计集成块时,把零件设置成透明状态,在集成块内的管路就可以看见是否连通或者断开。

简单粗暴,但确实是经验之谈。

网友:
楼主可以把图纸发过来,让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集成块是把液压管路中某些管路做在阀块里,油路相通的管路用集成块里的连接孔代替,压力表也可以装在集 ...

再把不同管路设置成不同颜色,你会觉得很舒服。

网友:
我是将各种阀先排列,然后设计各种视图,并在各种视图中画出不同颜色虚线。然后确定集成块大小尺寸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找到已经有的图纸,比猫画虎

网友:
液压块无非进油口出油口,两条管路定了吧,然后就是各个工作口,引出来,再在合适的位置装个表

网友:
阀块就是各种通路吧,根据你的需要和空间大小布置管路走向,根据需要连接的其他部件设计好接口的螺纹尺寸

网友:
先看都是什么阀,阀的尺寸,再定集成块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