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方管内筋板怎么表示出来?

楼主(2018-10-31):
在方管内的筋板不知怎么表示出来,知道的大大说下。

网友A:
方管内的筋板好画,但是怎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管内的筋板好画,但是怎么焊接?

底面有个缺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面有个缺口的!

从不同方位能表达清楚筋板的定位尺寸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面有个缺口的!

缺口方向向视图,筋板部位做局部剖视,如果筋板有形状要求可以单做个筋板部件图(在同一张图上)或者适当位置做(方向)剖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