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8mm的不锈钢轴,在保证直线度的情况下,最多能做多长?

楼主(2018-11-01):
直径8mm的不锈钢轴,在保证直线度的情况下,最多能做多长?

网友:
受力情况如何?

网友:
虽然没干过,但起码你得说保证多大直线度

网友:
问题不严谨,太宽泛了
不锈钢品种?是否有渗碳之类的热处理?空轴还是实心轴?有无损伤?受外力情况如何?使用环境如何?使用方式如何?
要求的直线度是多少?
如果是真空无重力不收任何外力环境下,多长都可以

网友:
你要多长?如果很长可以几节用联轴器接在一起

网友:
问题提的很专业 很好很好

网友:
你看哈有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