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NPN和PNP的使用

楼主(2018-11-01):
请问接近开关NPN型号和PNP型号在实际运用中,分别怎么使用?

高电平有效和低电平有效和NPN或者PNP有什么关系?

网友:
用在那里?plc是npn接近开关也要npn对应就好。

网友(点评):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点评):
用在哪里的意思是,什么时候用NPN型的接近开关?什么时候用PNP型的接近开关?

网友(点评):
跟plc对应就好了啊,你plc选那种就那种啊,不要去理解他的原理,欧美习惯PNP,日系NPN.

网友(点评):
你如果跟继电器连接,那就两种都能用,接线方法不同。所以问你那里问啊。

网友:
这个看电气

网友:
各种选型一致即可

网友A:
PNP 型也称之为源型。一般常见于欧州品牌。最典型的就是西门子PLC 。源型PLC就是电流从公共端流出
NPN 型也称之为漏型。一般常见于东南亚。如太阳国的OMRON。漏型PLC就是电流从公共端流入
PLC是PNP还是NPN ,取决于你所选用PLC的品牌和输入信号的类型。PNP还是NPN 只针对于输入信号,有的plc是双向输入,那么输入端是PNP还是NPN取决于你接线方式。
当你PLC为PNP型时,那么你的输入端的输入信号必需为高电平,在电气上通常就是P24,那么输入端的公共端就是低电平(N24)。那么源型PLC就是电流从公共端流出,反之
当你PLC为NPN型时,那么你的输入端的输入信号必需为低电平,在电气上通常就是N24,那么输入端的公共端就是高电平(P24)。那么漏型PLC就是电流从公共端流入,反之
西门子PLC,一般都是源型(PNP)故,COM端接电源-。
PLC选择用PNP,那么光电开关也得选用PNP,PNP型光电开关输出的是高电平,所以COM端接电源 -   才能形成回路。
太阳国的三菱PLC,COM端是独立的,可根据外部输入信号的极性来确定COM端接电源+还是电源-
COM端接电源+,那么输入端就接电源-
COM端接电源-,那么输入端就接电源+
说的太专业了,估计你也不是很懂。具体使用时很简单。说的粗俗一点就是:接对电源,(不管是光电还是铁磁开关,感应后开关闭合)输入信号到PLC,PLC内部触点动作,输出即可。(输出也相当于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加一个触点)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M 代码输出脉冲或电平信号和PNP或者NPN由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铁磁开关在机床中具体指哪个元器件?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PNP和NPN,信号输入端都是:基极B; 信号输出端都是:发射机E; 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你好,请教个问题,PNP是高电平有效,在设备中输入点是常开触点,当接近开关受感应,常开触点变为常闭触点,传入高电平信号+24V,然后PNP导通;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P 型也称之为源型。一般常见于欧州品牌。最典型的就是西门子PLC 。源型PLC就是电流从公共端流出
NPN 型 ...

当你PLC为PNP型时,那么你的输入端的输入信号必需为高电平,在电气上通常就是P24,那么输入端的公共端就是低电平(N24)。那么源型PLC就是电流从公共端流出,反之
当你PLC为NPN型时,那么你的输入端的输入信号必需为低电平,在电气上通常就是N24,那么输入端的公共端就是高电平(P24)。那么漏型PLC就是电流从公共端流入,反之!

低电平一般都是指0V吗

.

网友(点评):
对于传感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所谓的高低电平是数字电路里的逻辑关系,因为电脑只能识别0,1两个逻辑状态。你可以看看书。

网友:
一直没搞太清楚,这次学习了,以前都是让自动化的同事选型。

网友:
说的太清楚了

网友:
NPN共正
PNP共负

网友(点评):
能说的再详细一下吗

网友(2019-09-05):
晕乎乎,学习一下啊

网友:
最简单的记法。 npn输入  plc公共点接负极。pnp输入 plc公共点接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