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平行度多个基准的要求平行应该怎么标注?

楼主(2018-11-01):
小白求教!例如有ABCD四个平面要求同时满足平行某一个平面,那这标注改怎么标注,还是说没有必要全部标注?或者基准可以改成AAAA,就可以标注为"// 0.025  A"?

网友A:
一个形位公差拉4条线指向四个平面咯,// 0.025  A,A有标基准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形位公差拉4条线指向四个平面咯,// 0.025  A,A有标基准面就好

四个基准面全部标注为A基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个基准面全部标注为A基准吗?

是呀,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让加工商一次装夹成型,然后剩下交给机床精度咯。
要搞到5面平行这个程度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么走刀可以先哦,基本尺寸不一样也可能不是统一一个平面度0.025能解决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让加工商一次装夹成型,然后剩下交给机床精度咯。
要搞到5面平行这个程度呀,要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