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中,焊接符号标注问题

楼主(2018-11-01):
请问各位社友,你们在绘图的时候,图纸中焊接位置的符号你们是按国标标识的吗?还是文字说明?国标的焊接符号太多了,以前刚开始接触机械的时候还按那个对照着一个一个标,但是我们供应商及工人全部反应看不懂,后来就取消符号,改文字说明了。现在我们新来的体系工程师要求按标准来,我两三年不用了,全忘记了,请问你们是怎么标注的呢?

网友:
国标符号,遇到工人不懂的,补充文字说明

网友(点评):
国标中焊接符号太多了,有时候我自己都分不清了,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快速记忆跟区分吗?求赐教,感谢!

网友(点评):
打出来,贴墙上

网友:
我们以前改制工厂画的都是焊接处打黑色三角表示焊接,焊缝条处大XXX,连续焊接连续打,断续就分几处几个XXX一起打,对焊接技术没详细要求,技术要求里写点焊或者连续焊,不漏水,焊缝修光,焊接牢固等。
我现在solidworks画图,用毛毛虫代替XXXX

网友(点评):
现在我们也是文字说明,注明焊点大小,焊接牢固,焊接我们现在外发,这个详细的技术我们也不懂,很惭愧

网友:
按国标标注并配文字说明

网友:
焊接符号和所表示的意义,有专门的国家标准,按标准做没有错。一般是焊接符号+文字说明表示。

学习焊接符号及其标注方法,最好,把焊接符号中的所有代号和数值表示的意义弄清楚。

网友:
符号虽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我们厂做焊接的都看得懂,还能提出几个标注问题来。

网友(2020-08-20):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