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轴径

楼主(2018-11-01):
材质:45#钢
最小轴径:φ50能否用φ40的轴(调质至硬度HBS250-280)?

网友A:
如果材质相同还是不要!除非换强度更好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材质相同还是不要!除非换强度更好的材质

也就是说,调质并不能增加轴的抗扭力?

网友(点评):
调质可以增加轴的力学性能

网友(点评):
计算有明晰的公式逻辑,而你所谓的调质增加什么,有数据支持吗,为公式支持吗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50轴的负载其实也没必要那么大。

网友:
做机械只要不是大批量生产的,就不要使用刚够用就可以的心态做了,50也是计算能用的,干嘛要用40的?
就算批量生产,也要搞一个安全系数。
再说你的45钢,是料件还是锻件差别也很大,内部有没伤痕缺陷(按理这种大负荷应用轴都必须锻件加调质处理,是必须)等等
做机械不能太苟且,机械寿命问题还说的过去,质量问题引起的问题就沉重了

网友:
φ40mm的轴承受978N.m的扭矩,其扭转应力为77.83MPa,根据实践经验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决定了用φ50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