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solidworks明细表的问题

楼主(2018-11-01):
工程图中明细表

工程图中明细表

我在用solidworks制作工程图时,为什么用模板做的,代号,名称都不显示,那个导向杆是我按下图在属性里面编辑的,为什么要手动写在零件属性里,在工程图明细表才可以显示,应该在明细表中可以自动显示啊,如果要是手动在零件建模属性里一个一个写那多麻烦啊,,我记得我之前做焊接切割清单时,导入模板,所有的焊接件都自动显示了,

楼主:
这种模板里面的零件名称,长度都可以自动显示

网友:
写的很多,不全看了,我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要图框里图纸信息都全填了,而且像图号,名称,材料都连接到属性里,保存后这些数据就保存到每个零件的模型和图纸里,在总装配调用的时候,生成的材料明细可就可以调取这些数据。
大概意思就是建模的时候不用把这些数据写到属性表里,但是出图纸的时候要在链接的属性里把这些数据都填上,然后也就会自动保存到模型里去

网友A:
编辑 的是属性  标签 不是 属性哥哥

网友B:
你能分清楚装配和焊接的区别吗

网友:
明细栏各行的标题要与你的属性的标题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 的是属性  标签 不是 属性哥哥

我看了,是一样的好不好,下面的更多属性就到我那个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分清楚装配和焊接的区别吗

我的意思是类比,我的焊接模板和装配模板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能自动生成

网友C:
LZ先弄清楚切割清单和明细表的区别再来问,打你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先弄清楚切割清单和明细表的区别再来问,打你咯。

切割清单也要一项一项写属性的

网友D:
我感觉是属性没连接好吧,连接好就自动生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是属性没连接好吧,连接好就自动生成了

他是压根没填,那个焊接的也是那个文件自己生成的,他以为只有在模型属性里填
我一般都是在出图在图纸标题框里填,因为都要出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他是压根没填,那个焊接的也是那个文件自己生成的,他以为只有在模型属性里填
我一般都是在出图在图纸标 ...

我自己做了个模型的属性模版,我每次在三维模型填好属性就行了,没在工程图修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是压根没填,那个焊接的也是那个文件自己生成的,他以为只有在模型属性里填
我一般都是在出图在图纸标 ...

4楼前辈那个自定义属性就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个模型的属性模版,我每次在三维模型填好属性就行了,没在工程图修改过

模型里填也可以的,不过我不喜欢模型里填,我只需要填标题栏里需要的就可以了,模型属性里相对多了点项目,我也没整理,反正都是链接的,好多属性出图才需要,模型有时候就是一个草图,没必要填那么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型里填也可以的,不过我不喜欢模型里填,我只需要填标题栏里需要的就可以了,模型属性里相对多了点项目 ...

嗯嗯,都是根据需求来的。我做的自定义属性表只保留我出图需要几个项目,用不上的都省去了。工程图需要每个栏目去点,自定义属性列表我挨着填往下回车就行了。最主要还是个人习惯,我同事也是工程图挨着填

网友:
不会用的路过,,,,,

网友(点评):
大侠们这是无语了吗?

网友(点评):
你们仨位是大神,我是真的不会,看过视频,记不住。

网友:
数模的属性是否关联正常?

网友F:
要是真不想自己填,那得做个二次开发。
试想一下,这个零件叫什么名字,软件他怎么知道?零件的代号,软件他怎么知道?
焊接清单的长度和角度,是系统提取的你的建模数据。
据说也有个宏程序可以实现自动填写名称和代号。前提是你保存零件文件的时候按照一定的规则命名。他提取的是你的文件名。
也可以在制作文件模板的时候,在名称那里输入一个公式,就能得到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真不想自己填,那得做个二次开发。
试想一下,这个零件叫什么名字,软件他怎么知道?零件的代号,软件 ...

我在零件工程图中把零件名称代号都写好了,但是装配图明细表读不出来

网友(点评):
装配图调用的不是你工程图,调用的是零件。所以你要在零件里写名称代号。工程图也读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 的是属性  标签 不是 属性哥哥

此楼正解

网友:
软件没学好,回去拿本教程接着学,别人讲没法讲明白

网友:
BOM清单链接的属性值不对

网友:
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2018-12-03):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是一样的好不好,下面的更多属性就到我那个界面了。

这个能连接  自制的  表格   属性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