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上红色面平整度怎么测量好

楼主(2018-11-01):
请问这个图上红色面平整度怎么测量好,主要看有没有变形

网友:
这么大的法兰,如果是焊后加工估计会变形(测量方法,放到卧式加工机床平台上,主轴用千分表测量)。一般加工件或结构件焊后加工均可以保证。

网友:
不懂  质检应该有方法检测吧

网友:
这个怎么测,建议你进个群,里面有蔡司、海克斯康、测量类专业的测量工程师,可以交流,而且可能学习系统知识。
也可加我V:103557876

网友:
这莫大最好是使用激光设备 加我微信可以给您看看资料 17600883446

网友A:
方法1:铸铁平台+高度尺,测量若干点取均值-最高点的值就是平面度
方法2(没有那么大的平台):水平仪+垫块,取三点支撑调这三点水平,移动水平仪,最大值即平面度。

网友:
如果有三坐标打点,测出来既方便又有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铸铁平台+高度尺,测量若干点取均值-最高点的值就是平面度
方法2(没有那么大的平台):水平仪+垫 ...

感谢你,我之前也有想过水平仪,水平仪的话应该要先把法兰调平才可以吧,如不调平水平仪就要做桥板,桥板不好做,牵涉到两个方向的综合水平 ,你在操作上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2021-07-27):
这边大盘,常规仪器量程满足的很少。
可以做专用辅助工装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