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无屑切管机的啊

楼主(2018-11-01):
切管机的刀具是如何自转的啊?我怎么看不懂刀具用螺母锁上面的,不知道他是怎么自传的啊

网友:
去看看钢筋切断机或者弯箍机工作原理

网友:
刀具是被工件带动旋转的,参考手动切管器。

网友:
一楼正解,行星轮的设计方式的。

网友A:
图纸给你了

网友(2018-12-29):
引用 网友A:
图纸给你了

你好!请教一下,图纸中21推刀套是和轴一起转动同时做前后推动动作,还是只做一前一后推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