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判机械机构或设备的稳定性

楼主(2018-11-01):
请问下,可以定义哪些指标或参数准确评判一个机械机构或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
刚度的变形量和振动要去。

网友:
能正常生产的设备就是稳定。不能生产的设备就是垃圾,不管你了什么机构,元件,多精密加工。

网友:
所有的性能参数都是评判稳定性的,比如速度、重复精度、节拍等不同的设备或结构对性能参数的要求有差别,关键参数满足了就稳定了

网友: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网友:
产品的生产制造精度和效率。

网友:
传统,简单,方便,和生产的稳定

网友:
这问题太宽泛。。要具体的。。

比如一个灯泡,你的稳定性是说亮度还是说寿命。。比如一个产品,你是说他不破坏还是说他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