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调用Toolbox零件,经常规格会变大变小?

楼主(2018-11-01):
SolidWorks调用Toolbox零件,经常规格会变大变小??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打开C:\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Toolbox\data utilities 找到并打开sldsetdocprop.exe,添加文件,属性状态设为否,更新状态,toolbox零件修改为了普通零件。或者你去百度一下toolbox零件属性改为普通零件

网友:
通病。。可以设置一下,不采用配置型式,采用生成零件就可以很大程度解决。

网友:
工具--toolbox--配置--定义用户设定

网友:
卸载掉重新装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