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新手,想问一下关于位置公差

楼主(2018-11-01):
今天设计时候突然想到,图面标注的位置公差在加工阶段是如何保证的,还是说,只是在品检的时候作为一个检验标准?
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关键词:基准面

网友:
根据加工设备定的

网友:
借助有效工装、设备的加工精度来保证和实现的。

网友:
位置度是通过机床和工艺来保证的

网友:
肯定是加工时就要考虑的,检验只是在加工完成后检查加工的尺寸和公差是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