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门,想请问一下加热器的非加热区的设计

楼主(2018-11-01):
刚刚入门,想请问一下加热器的非加热区的设计,一般非加热区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什么样的加热器?或者什么类型的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加热器?或者什么类型的加热器?

空气管道加热器,

网友B:
百度下换热器,里面有类似的参考文件。加热器的计算往往是计算个估值,受环境,材料等等的影响。计算好了放大一级。(PS,你先把所有条件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下换热器,里面有类似的参考文件。加热器的计算往往是计算个估值,受环境,材料等等的影响。计算好了放 ...

1.6m3/s的流量  加热常温到300℃  ,压力0.8Mpa   加热空气,自己学着设计的是筒径φ600*2500,这样的话非加热区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