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万向联轴器的用法

楼主(2018-11-01):
上图是在供应商已经买回来的万向联,内孔大小6mm,型号不记得了,反正是之前在米思米随便找的,然后供应商买的一样的。目前准备希望像下图使用,作为杆的链接部分;

,但是实际安装过程中,发现这个轴和杆用M6螺纹链接不牢固,万向联内孔是6mm,螺丝钉扭紧了内孔也是6mm,基本没有变化;这就是问题了,目前准备给螺丝钉上点AB胶,然后放入万向联内固定,估计用不长。受力方面,这个部件会左右小范围移动,上下也会移动,受力不大,也就是百来克的物体重量和台式钻床上下移动的力。
想请教下大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链接方式,最好只换掉目前的万向联,有其他方案的话就当学习,开阔视野,谢谢。

网友:
大部分联轴器都是靠这样的弹性夹来夹紧轴的啊,我们数控机床上很多都是这样连接的
你的轴公差控制是多少?没好的配合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没有用公差配合,如果都是这样链接的话,我想试试弄一个6.02~6.04的杆放联轴器里面,试试能不能锁紧

网友A:
竖直装?你的轴太重了吧?所有重量都靠M6螺丝锁?

网友(点评):
不是很重吧,也就只有百多克,重的部分都是接触台钻的台面,不会让螺丝承重

网友:
弹性夹就是要有配合的,不然6的孔你搞个5mm5.5的夹不住,而且没配合也没了同轴度

网友(点评):
嗯,对发现链接的轴小了,准备车一个大一点的,不过不清楚能不能夹住,要上下移动;这个不是用在车床上,没得转速

网友:
低速,大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竖直装?你的轴太重了吧?所有重量都靠M6螺丝锁?

那就是你配合的原因或者是转矩过大锁不住

网友(2019-08-27):
得有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