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8-11-01):
如图所示零件,请教Ø100和Ø90外圆如何加工?直接车床上加工好象难度比较大吧?上磨床分二道磨,同轴度0.01比较难保证。

网友:
内涨夹头,一刀加工这两外圆,可车可磨

网友A:
加工两个外圆没有问题,內涨夹具撑内孔加工,但是机床的精度要保证,一般的数控车不行,中端以上的机床吧,另外内撑夹具也要好,要保证两个外圆圆度在0.05左右吧,否则,机床精度再好也白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工两个外圆没有问题,內涨夹具撑内孔加工,但是机床的精度要保证,一般的数控车不行,中端以上的机床吧, ...

一刀下跟夹具没关系吧,只跟机床精度有关系?夹具只要能把工件夹紧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刀下跟夹具没关系吧,只跟机床精度有关系?夹具只要能把工件夹紧就可以了,是吗?

一刀下是对的,但是夹具内撑把工件撑变形了,或者是拿下来工件变形了,圆度超过0.01mm,那么,两个外圆的同轴度是无法保证的

网友(点评):
壁厚10mm,变形不会发生的

网友(点评):
还是现场试试吧,几个谬的圆度变化,需要专业的圆度仪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刀下是对的,但是夹具内撑把工件撑变形了,或者是拿下来工件变形了,圆度超过0.01mm,那么,两个外圆的 ...

嗯,是的,我觉得要是单件可以直接用实心件车,切断刀切断,批量件还是做芯轴夹具比较好。

网友:
磨也可一刀下

网友:
毛坯下长点,车完后掉头长度车到位   这个不行吗?

网友:
外圆尺寸的精度那么高,但是,表面粗糙度为Ra3.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工两个外圆没有问题,內涨夹具撑内孔加工,但是机床的精度要保证,一般的数控车不行,中端以上的机床吧, ...

请教什么样的数控车可称为中端啊?

网友:
料长一点,直接在车床上夹住,内外圆都车成,切断,如果余量大先拉一遍毛坯

网友:
就看床子精度了

网友:
去线切割,车床的话容易变形。

网友:
精车一刀下可以保证,批量的话要控制φ80的一致性。磨不合适,没有越程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什么样的数控车可称为中端啊?

至少是日本以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我觉得要是单件可以直接用实心件车,切断刀切断,批量件还是做芯轴夹具比较好。

这个工件的难点在精度和同心上,加工的方法有很多种,留心工件别变形严重就行

网友:
我们命苦,入机械行业18年了,没有用过超十万的车床,现在在加工的产品直径公差+/-0.0025左右,实际小批量可以+/-0.0015,使用的机床包括1980年左右的静压车床,以及4w左右的国产数控。你们说的中端数控只在网上见过。

网友(点评):
兄弟厉害了,是量产的公差吗?普通数控车可以吗!?我还真是不太了解

网友(点评):
是不是小数点标错了? 量产微米级公差?

网友:
材料和热处理要求不给,谈工艺意义不大啊,另外这个图纸应该是新人出的,尺寸公差、形位公差、粗糙度的匹配性都有很大问题

楼主:
五级精度批量加工数控车能保证吗?

楼主:
|万字难写发表于 11-02 09:56精车一刀下可以保证,批量的话要控制φ80的一致性。磨不合适,没有越程槽
五级精度批量加工,数控车能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级精度批量加工,数控车能保证?

有点难吧,最近在做一款球墨铸铁的产品,车加工有一档尺寸公差要求是﹣0.004/-0.019,已经做了5000多件,现在产线追着技术改磨加工。用的方鼎车床,江苏产的好像?

网友(点评):
基本尺寸是多少?精度是几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级精度批量加工,数控车能保证?

基本尺寸23MM,6级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