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运转机构

楼主(2018-11-01):
刚加入中国机械社区的大家族,对本网站还不了解,这里想请问一下大神们有没有专门针对高速运转机构的设计方案或者注意事项(单周期60ms)

网友A:
拿个具体的实例来,这样太笼统,大家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没法回复你

网友B:
确定是每秒60米--每小时200公里?你是要做航母弹射器吗?
没说载荷是多大,加速度多少,也没说用途预算多少,连个示意图也没有,不知道咋回复你。
现有的机械里很多都能实现你的要求,比如汽车每小时200公里,高铁400公里,飞机每小时1000公里。
理论上来说只要动力足够大,再加上足够的变速器装置就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看错了,是60毫秒

网友(点评):
60微秒,每秒几万转?

网友(点评):
除非零摩擦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具体的实例来,这样太笼统,大家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没法回复你

在整个60个ms内周期内完成多步动作,其中有固定地方物料(轻、小物料,重量可忽略)取放并要求放置准确位置(这个动作最多在30ms内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每秒60米--每小时200公里?你是要做航母弹射器吗?
没说载荷是多大,加速度多少,也没说用途预算多 ...

60ms是整个周期,其中单步动作需要在20至30ms内完成(轻、小物体,重量可忽略,但要求取放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60ms是整个周期,其中单步动作需要在20至30ms内完成(轻、小物体,重量可忽略,但要求取放精度)

现在先不考虑成本,先满足动作要求

网友B:
脑子有点乱,ms是毫秒,千分之一秒吧?
每秒动作60次,汽车发动机每分钟3600转的概念。
单机械手不可能完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脑子有点乱,ms是毫秒,千分之一秒吧?
每秒动作60次,汽车发动机每分钟3600转的概念。
单机械手不可能完 ...

机械手短期也许可以实现这个动作但不能持续(机构惯性、发热等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曲轴、凸轮、电磁之类的装置能实现精准的时序运转,但是速度过快,配合机构跟不上。既然是很小的物体也可以考虑整排拾取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械手短期也许可以实现这个动作但不能持续(机构惯性、发热等问题)

整排拾取需要怎么做?有没有大致的示意图供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