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只能电池供电么?不能实现直流电源供电?

楼主(2018-11-01):
最近做个东西玩,这种直流电机用12v的直流电源供电不转,用电池供电才转。这是咋回事?有兄弟知道是咋回事吗?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排除一下
直流电源正负极是否接反
电机额定电流是否超出电源供电能力导致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排除一下
直流电源正负极是否接反
电机额定电流是否超出电源供电能力导致过流 ...

12v1a电源,电池是18650电池。

网友:
换个10A的

网友:
1a太小了吧,换个10a的试试,555马达好多功率非常大,能当航模电机用。

网友B:
电源直流过滤不纯,含有交流部分,挑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直流过滤不纯,含有交流部分,挑食

有这说法?我手里一个12v5a的蓄电池我都不敢用。

网友C:
明显是电流太小啊,12v1A=?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电流太小啊,12v1A=?W

好了,用了大电流蓄电池,暂时还没找大电流直流电源。

网友:
这直流电源接电机是可以的,接反也只影响正反转,只要容量够就行,直流我这基本都用欧姆龙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