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DWG 如何 只转 当前 已 激活的这张啊?

楼主(2018-11-01):
默认的是  所有的 图都转DWG 了。没有选项设置啊。

网友A:
难道我的设置过?我转的时候会提示是否只转换当前页面

网友:
分解成草图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我的设置过?我转的时候会提示是否只转换当前页面

我怎么没有这个提示啊 ~

网友:
怎么做到这么多图纸在一起。

网友(点评):
在楼主截的那张图中的最下面 依照标准 上面那一行,有个添加图纸,在新图纸插入模型就可以了

网友B:
同学习 共进步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习 共进步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victory:   还有我都是  把   各种 文件  复制进来的。,,   那么这个集合的图纸   可以打开对应的零件  但是  单独的零件 怎么弹到 这个激活的 图纸集合里面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都是  把   各种 文件  复制进来的。,,   那么这个集合 ...

你是处于什么考虑将所有零件工程图整合到一个文件里面的呢,这么做方便图纸查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处于什么考虑将所有零件工程图整合到一个文件里面的呢,这么做方便图纸查找吗?

方便集中管理 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