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电镀阳极氧化_留余量分析

楼主(2018-11-01):
两个精尺寸镀前做到什么数?
有理论标准文件分享吗?

网友:
建议你找做阳极氧化的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
1.粗车,两端面和内孔留余量0.3.
2.表面处理.
3.精车内孔及两端面到图纸要求。

网友:
阳极氧化后也就大几个U而已吧?我们的产品H7H8公差都是做到公差范围就可以了,自己氧化

网友:
铝合金表面硬质氧化:硬质阳极氧化膜一般要求厚度25um—150um,大部分硬质氧化的厚度为50um—80um,膜厚小于25um的硬质氧化膜,用于齿、键、螺纹等使用场合的零件,耐磨或绝缘的阳极氧化膜厚度约50um。工艺上要求,硬质氧化的零件锐角要倒圆,所有棱角应进行倒角处理,r≧0.5mm;表面光洁度:硬质氧化后零件表面的光洁度是有所改变的,对于铰粗糙的表面,经处理后显得好一点,而对于原来光洁度较高的零件来说反而有所降低,降幅在1—2级别左右。尺寸余量:因硬质阳极氧化后要改变零件尺寸,故在机加工时,要事先预测氧化膜的可能厚度和尺寸公差,然后再确定硬质氧化前零件的实际尺寸,以便处理后,符合规定的公差范围。一般来说,零件增加的尺寸大致为生成氧化膜厚度的一半左右。因为硬质氧化膜有一半留在零件基体里,有一半是在零件表面长出的。对于批量大的硬质氧化,可以事先在氧化的厂家,做试件得出氧化膜的厚度,再确定你的机加工零件的尺寸公差比较合理,因为每一家氧化厂家的工艺也略有不同。

网友:
孔的话硬氧化会变小

网友:
根据楼主的零件,φ6(+0.05,+0.01),8±0.02,膜厚40um,机加工后的实际尺寸公差为φ6(+0.09,+0.05),8(-0.02,-0.06).但前提若批量大的话,最好跟氧化公司做一个试件实验后,确认一下你零件的最终机加尺寸公差。

网友:
处处留心皆学问

网友B:
实际阳极氧化和电镀两种工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阳极氧化

阳极氧化常规状态不考虑阳极前处理时碱洗和化抛对尺寸的移除(这两个工艺在做硬质阳极的时候个人建议不要做,因为稳定性控制不好容易出大问题),实际阳极氧化的膜厚增加40微米,那么单边肉厚尺寸大约会增加20微米左右,实际孔内径会变小40微米左右,这样,6的孔,+5+1的公差,缩减成型公差来保证阳极余量,第一次设计的时候应该控制在+8+5,比较安全,8的外径计算方式类似

2.电镀

电镀和阳极不一样,增加的膜厚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从铝合金电镀的工艺来讲,前处理需要用到碱蚀和粗话两个制程(理论上不可省略),这个对肉厚的减薄每家工厂会有一些差异,需要验证,加上孔内的电流屏蔽效应,外径的尖端放电效应,电镀的问题实际上非常难控制,6的孔,电镀膜厚10微米的话,建议孔的公差在+6+3,

网友:
可以的,精镀这个尺寸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阳极氧化和电镀两种工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1.阳极氧化

我只指阳极氧化,谢谢!
阳极氧化属于电镀中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
1.粗车,两端面和内孔留余量0.3.
2.表面处理.

一般不行,除非图纸有特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