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磁粉探伤入门人员

楼主(2018-11-02):
各位尊敬的社友,本人持有PCN磁粉探伤2级证书,有一定的铸锻件磁粉探伤实际操作经验,愿意在无损检测板块和刚入门磁粉探伤的社友进行交流分享,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点大言不惭了

网友A:
你说说呗,我们也学学。

网友B:
求教一下,不锈钢铸件,类似几个弯头组成的管件对半剖的结构,用磁粉探伤的可行性,这类设备一般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呗,我们也学学。

能力有限,无法系统阐述,只能做些简单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一下,不锈钢铸件,类似几个弯头组成的管件对半剖的结构,用磁粉探伤的可行性,这类设备一般需要多少钱 ...

好像各种类型的不锈钢材料铁磁性都不是很好,比如奥氏体不锈钢磁性应该更弱,磁性不强的零件用磁粉探伤的话灵敏度会比较低,漏检误检的风险较高,如果一定要做,可能要从设备,耗材等多方考虑检验的灵敏度,是否可以考虑用其他无损的方法,比如渗透

网友C:
厉害了,楼主能分享一下磁粉探伤用在弧焊工艺里面对于焊道焊缝质量检测的技术经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各种类型的不锈钢材料铁磁性都不是很好,比如奥氏体不锈钢磁性应该更弱,磁性不强的零件用磁粉探伤的 ...

我还以为是类似X线、超声波,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楼主能分享一下磁粉探伤用在弧焊工艺里面对于焊道焊缝质量检测的技术经验吗?

我认为首先还是要考虑母材和焊接耗材的铁磁性是否能满足磁粉探伤的灵敏度要求,然后还要看一下零件的结构的复杂程度,结构的复杂程度可能会影响焊缝和母材被磁化的干扰,如果这些都评估和考虑过了,通常焊缝的磁粉探伤应该是用磁轭,用磁轭十字交叉磁化焊缝,确保检验区域有一定的重叠性,防止漏检就应该可以

网友(2022-06-24):
请教一下老哥,一般传动类构件(锻造毛坯)感应淬火后的探伤工序的技术要求是怎样的?

网友(2022-12-05):
专业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