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具怎么合并工序呢

楼主(2018-11-02):
最近公司进行改进,想把车间里的工序可以整合的做成一套模具,比如落料的和冲孔的,一步成型和二步成型,这两种可以合并,在模具设计中怎么进行工序的合并呢?

网友:
第一,参看复合模;

第二,没图没真相。

网友:
复合模 级进模,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适应。
无图不好判断,可以根据产量 工时等因素考虑是否需开模。
适合自己的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要根据实际产品的结构去评估,设计时分开冲孔,成形也是仔细考虑的,以模具稳定性为本,比如内孔离外形很近,改成一次冲造成冲头刀口经常坏那就得不偿失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连续模效率比较高。

楼主:
|sovv发表于 11-02 10:11这个要根据实际产品的结构去评估,设计时分开冲孔,成形也是仔细考虑的,以模具稳定性为本,比如内孔离外形很近,改成一次冲造成冲头刀口经常坏那就得不偿失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连续模效率比较高。
冲孔模和成型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