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长方形板四边倒角的加工方式(高效低成本)

楼主(2018-11-02):
各位专家:
    现我公司有一种长方形板,四边都需要加工倒角20×15°,因倒角部位硬度较高(HRC 58左右)且是粉末堆焊工艺的硬度而非热处理方式获得的硬度,现在的加工方式是采用硬质合金刀片通过数控编程分层加工,这种加工方式成本较高,粗糙度差,且效率不高;
     一直想改用磨削的方式加工倒角,但是做工装不好弄(板子的尺寸规格较多),且四边加工,要旋转四次;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推荐,谢谢!

网友A:
尝试下线切割?刀片加工效率慢,而且容易损坏刀具

网友(点评):
粉末堆焊,有杂质就结束了。

网友(点评):
是的 里面可能有杂质的 线很容易断

网友B:
板子的尺寸?做四个两轴模组放在四个拐角,分别坐落在四根线性模组上,板子放在中间,模组上配个动力磨头,板子放上去后四个磨头同时靠近板子,同时打磨四个拐角,搞定。

成本要做好点的话估计几万元。

线性模组的固定位置可以变动,如果更换的板材尺寸较小,则由充当底座的线性模组来确定打磨开始位置,如果板材尺寸相差较大,就移动线性模组的位置,不过这个比较耗费时间,如果是我,倾向于第一种模式,无非是加长线性模组下面线轨的长度,具体位置由不同板材的加工程序确定,外加接近开关确认位置。

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的尺寸?做四个两轴模组放在四个拐角,分别坐落在四根线性模组上,板子放在中间,模组上配个动力磨头, ...

不是四个拐角倒角,是如附图所示,是四边倒角

网友(点评):
抱歉哈,因为没图没仔细看,但思路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下线切割?刀片加工效率慢,而且容易损坏刀具

如附件图片所示,是四边倒角,线切割也还要做工装,效率也不行吧

网友C:
搞不明白为啥不好弄。参看玻璃的倒角

网友D:
一般用砂轮磨的比较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明白为啥不好弄。参看玻璃的倒角

硬度太硬,玻璃倒角是怎么倒角的?

网友(点评):
还不是磨

网友(点评):
设想一个砂轮斜的。转动。然后你把板推过去。

网友(点评):
你这边有能做这种设备的资源吗,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四个拐角倒角,是如附图所示,是四边倒角!

那更简单了,两维模组成为一维模组,其他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更简单了,两维模组成为一维模组,其他不变。

能否方便留个微信或者电话方式  想深入与您请教,谢谢!

网友(点评):
在吗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砂轮磨的比较多吧

有专门的设备吗   还是做角度工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专门的设备吗   还是做角度工装?

你这种好像要自己专门定做吧
瓷砖磨边机好像蛮适合的(装潢时瓷砖边有需要倒角)或者类似设计

补充内容 (2018-11-4 21:07):
那个设备比较大,是一长列的,一次加工一边

网友(点评):
差不多就是这样,相当于四个单独的磨边机按照一定空间关系组合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方便留个微信或者电话方式  想深入与您请教,谢谢!

周末在家很少上网,才看到你信息。微信awolfbee。

可以周一9点之后联系我。

网友:
可以試試用5軸三維水切割加工 切倒角
微信: tom241457

网友:
硬度太高,不管是铣床加工还是磨削对道具的要求都不低,成本下不来。最好是在压铸的时候就出来。

网友:
用电化学去毛刺的机加工,应该比较高效经济

网友:
破口机是不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