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家里电压从230V飙升到360V?

楼主(2018-11-02):
今早在270-280V左右,隔壁也是。

请大家猜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你太专业了,家里的电压还监测~~

网友(点评):
不是的。每天回家玩plc,昨天忽然电源不工作了,滋滋响。怀疑是电压过高,然后一测果不其然

网友:
你怎么知道,测量了吗?还是听人说的

网友(点评):
当然是测量了

网友:
【隔壁】划重点,考试要考

网友(点评):
我和隔壁是一家。另外方向的隔壁和楼下干啥就不知道了。可能什么情况呢?

网友:
外面变压器

网友:
零线出问题了。

lz和隔壁老王家,有多少电器受损?

网友(点评):
在我测量到电压260V了以后,果断拔了所有电器,基本无损失。隔壁也是一样。

网友:
家里还有多少能正常使用的电器?

网友(点评):
今早280V左右,点灯还能用。家里不知道早晨冰箱还插了一会,也行,不过现在拔了

网友:
难道你们像我一样,家里备个万用表?即使有我都不用,我都用电笔。有时候电笔我都不用。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就跳闸了。

网友(点评):
电压高怎么会跳闸,有电压保护开关么?

网友(点评):
你也是搞电的,你都没弄明白漏电保护器的原理?超过230V的电压(5%)不会对电器产生影响,电压超过250V(10%)就会跳闸,你看看是不是你PLC自身问题产生的虚拟电压?(企业有电压保护器,但家庭都用漏保)

网友(点评):
家里没有漏电保护器,就一个空气开关。另外漏电保护器是大电流控制的吧?和plc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是家里从空气开关出来的电压就高。

网友(点评):
半年前出过一次类似事故。冰箱烧了。因为当时不在家,没有实时监测到电压的异常。冰箱保修说电压高,然后自己测量火线250V ,零线110V。找了电工,测量后,说对地近400V,当时我不在家,家里人说的。

网友(点评):
后来找了电业局的人,说是墙里的1根线和邻居搭在一起了,怎么怎么的。。。。所以零线带电。

网友(点评):
我擦,你真胆大。那玩意只有短路才跳闸……电压高是电网的问题。赶紧换漏保吧,真的,为了自己和家人安全。

网友:
自己动手加装一个过欠压保护器就行了,当电压低于170V或者高于270V的时候保护器自动断开保护。

网友(点评):
准备装一个,冰箱再坏了,打电话人家都不来。。。

网友:
零线故障啊,赶紧保修啊

网友:
这个电压,电器不都烧了

网友:
楼主要小心,测电压的时候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