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顶尖的莫氏锥度问题

楼主(2018-11-02):
选用了米思米上面的硬质合金顶尖,征宙的,型号是DE5,然后客服跟我说是国际标准莫氏可以查到后一段的锥度值,目前我查的5号莫氏锥度为1:19.002,那么跟这个锥度匹配的锥孔的全角度是多少呢?有的资料说全角度是3°00′53”,也有说标准锥度如图3所示的最后一个值。目前机加工的给我做的30.02°的锥孔配合的,装配后结果径向跳动在20多丝。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该按哪种角度进行车加工,希望能达到1-2丝左右的精度。

60°锥度后面那一段的小锥度

60°锥度后面那一段的小锥度

最后那一排角度为标准锥度

最后那一排角度为标准锥度

楼主:
求求大家顶一下下,很着急很急很关键。

网友A:
研磨的和车加工的本身就有精度差距,然后轴承安装也有精度问题,再有单边偏0.05,那就是0.1的来去了…这个也就凑合用吧。

网友:
30.02°?
笔误?

网友B:
这就是我不愿意搞机械的原因!一个小小的顶尖还这么多事事!!罢了,机械拜拜!

网友:
3°00′53”,图三也是这个数据啊,没错。关键是你们制作锥孔工艺和精度问题,有没做到位了,检验了。
做椎体这类东西,必须有相关的检具,机加工他说做到了就是做到了?我们设计的时候都文字注明,锥体部分用涂色法检验,接触面积不少于75%或者85%字眼,他检验了没有,检验了的话用的什么检具?没检具就使用买的顶尖检,怀疑买的顶尖不合格就找检规检查顶尖锥体

网友(点评):
你的说法比较靠谱。没有一个磨床师傅,能一次性把有特定角度的锥孔磨好,都要靠涂色法去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磨的和车加工的本身就有精度差距,然后轴承安装也有精度问题,再有单边偏0.05,那就是0.1的来去了…这个 ...

这个没办法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不愿意搞机械的原因!一个小小的顶尖还这么多事事!!罢了,机械拜拜!

没办法做这一行机械业内就得都懂,其他沾边的也要懂一点。

网友:
锥孔加工后是应该有个磨削工序吧,有个办法就是加工锥孔时看锥孔和顶尖的接触面积,根据接触面积适当的调整锥度,装配后跳动20多丝是不太可能的,一定是两边的数据有问题

网友:
虽然不明白 但是给楼主顶一下帖子

网友:
这个你直接CAD画图计算出来即可。对于装配和加工误差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当时加工的时候,只有配车。没办法……

网友:
配做是王道

网友:
锥和套的尺寸肯定有问题。那个套加工后要拿锥涂上样红匹配检查的

网友:
莫氏锥孔的锥面有效长度,一般都远小于主轴的长度,因此,主轴通孔只需要对锥孔的锥面精确加工。

网友:
配磨+着色检查

网友:
也就看第三张图的五号数据不对,不是不比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