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悬浮送料问题

楼主(2018-11-02):
现在我们也打算用气体来悬浮物料。然后从一个工位送至另一个工位,怎么计算气体的浮力呢?假设恒输出1MPa气体,物体重10KG,按理来说要开的孔的面积要10 m^2.但是现在我们开孔只有0.28 m^2。应该怎么修改~~~请问各位前辈,应该怎么修改啊。坐等~~~555

网友:
学习学习,看楼下前辈建议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曲解了题意,你物体承受气压面积多少,本来面积就那么小,孔开大了,喷气面积更大有用么?
物体承受面积一定,不是应该加大气压才能加大推力?

网友:
没见过气体悬浮送料的,学习学习!

网友:
不是你这样算账的。气体悬浮,不是按照喷气速度来产生升力。具体怎么算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如果快速踩水会滑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曲解了题意,你物体承受气压面积多少,本来面积就那么小,孔开大了,喷气面积更大有用么?
物体 ...

我在想输出的问题  如果真的气压输出一直是1MPa 就没问题 分流了啊问题是

网友:
没见过。感觉用无人机来送料都比这个靠谱

网友:
有没有大概的图文解说?看到东西了好理解点。

网友:
需要物料参数;计算悬浮速度、临界流化速度;选择输送状态,输送形式等等,还是找本书看看吧;如气力输送原理与设计计算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正压输送系统输送物料时,通过向发送器内加压产生气流,气流产生的压力推动物料在管道中形成了垂直或水平的移动。如下面的图解所示。物料从发送器通过管道输送到接料仓中,同时气体和物料被过滤器分离,物料留在料仓内,气体经过滤器排放到大气中。控制器控制上料机各个部分按照设定的顺序工作。正压输送适合的物料形态为:栓塞输送、密相输送和稀相输送。

网友(点评):
下图失踪了~

网友B:
啥玩意要用到气浮送料?不明觉厉

楼主(2018-12-03):
引用 网友B:
啥玩意要用到气浮送料?不明觉厉

水胶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