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检测测产品高度y-与长度X的关系

楼主(2018-11-02):
产品为海鲜鱼,产品在输送带上,三面输送带同步输送;中间有段小间隔两侧没有输送带。
其它参数见图;现要求在线测量1.鱼的长度。2.鱼局部高度(与底部输送带接触平的,为起始零高度)与长度的关系,采集间距越密越精确,10mm间距可用,5mm间距上佳,精度1-2mm。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说在线高度测量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三面输送带同步输送;中间有段小间隔两侧没有输送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给个俯视的示意图呗。有助于大家理解你的题意。

网友(点评):
就是底部两侧是皮带,两侧皮带分两段,图中亮红的部分没有两侧皮带,专门空出来用来测量的

网友(点评):
亮红色和深红色都是一起随带移动?

网友(点评):
不,只是鱼动,其它不移动

网友:
查一下位移传感器

网友:
中间可以增加一个过渡工位,采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