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加工

楼主(2018-11-02):
小零件: 侧面有一个盲孔,直径2. 5,深度17。要求1条的精度,粗糙度不能低于Ra1. 6。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钻定位孔,钻2mm盲孔深3mm,铣刀铣刀2.5mm,定制枪钻钻到位;或者钻定位孔,定制直径2.48mm钨钢钻,钻下去,控制进给。

网友(点评):
不用再铰孔吗

网友(点评):
一次精度达不到,加工中心加工直径2.5深4的孔,都不能保证,必须先用小一点的钻头钻孔,再用2.5的钻到位 铰刀好像没这么大的(加工中心用)

网友:
精雕机向你招手,这都不是事,轻轻松松。

网友(点评):
你有些胡扯了,那时0.01的公差,粗糙度1.6以内

网友:
硬质合金带内出水钻头钻孔,然后上绞刀

网友:
先转孔  再用铰刀下去带一下行不行

网友:
优选精雕机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