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安装问题,求解?

楼主(2018-11-02):
cad之前在控制面板卸载了,现在想重新安装,怎么也安装不上了,【注册表只要是数据关于cad的都删了】,难道只有重新装系统了吗?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没解决,最后只有重做系统啦

网友:
只做这些小动作,你也太小看autoCAD公司的防盗技术了!

网友:
有些信息是删不掉的,已经写人系统内核了,卸载应用只是卸载硬数据模块,记录信息用户无法调取和查找的,除非你是黑客级别的高手。现在很多软件都这么干,这就是为什么新系统跑起来很顺畅,时间长越来越卡!所有应用卸载了也回不到初始状态。

网友:
换个版本,换个路径试一下。

网友:
什么CAD,我之前用中望的CAD也有这样的情况,都是找售后,然后发了个东西过来,安装起来卸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