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升降机构防坠落一般有什么安全措施,机械方面或电气的

楼主(2018-11-02):
rt

网友:
带刹车电机

网友:
闭环步进

网友A:
升降为什么要用滚珠丝杆

楼主:
有没有机械方面的机构,电气毕竟有时候不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为什么要用滚珠丝杆

用t型丝杠阻力太大,耗电量太大,用在移动设备上,电源有限制

网友:
要不你就做一个类似棘轮的机构 卡住,上电打开

网友:
七楼说的对做个棘轮机构做保护

网友B:
滚珠丝杠升降机构可能会坠落的原因有哪些,把这个问题考虑仔细了,
楼主也就不会说5楼的话了。

网友(点评):
大师,要是链传动我应该这么做这个防坠机构呢?

网友:
采用带刹车的电机或涡轮减速机

网友:
选择导程小的丝杆,步进电机换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同公称直径尽量选导程小的丝杠,电机选用带抱闸的,需要减速电机的话加一个蜗轮蜗杆减速机。
结构上,大点的升降平台会带有配重,链条一边挂升降部分,另一头挂重物。还有在升降台和基座上装气弹簧,稳压油缸等,减小升降台对丝杠的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珠丝杠升降机构可能会坠落的原因有哪些,把这个问题考虑仔细了,
楼主也就不会说5楼的话了。

这个链传动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升降一般是用蜗轮蜗杆,一般用很小的电机就能带很大的重量,缺点是速度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
线轨钳制器,常闭式 了解一下。不过很贵,国产1000,进口2000

网友:
这个我有

网友:
刹车电机

网友:
离合器制动。带抱闸电机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的松下带刹车伺服电机配大导程滚珠丝杆,很安全

网友C(2019-03-27):
引用 网友B:
滚珠丝杠升降机构可能会坠落的原因有哪些,把这个问题考虑仔细了,
楼主也就不会说5楼的话了。

想请教一下Ricky哥,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怕电机抱闸或者连轴器突然失效,需要额外添加一个保护装置应该怎么设置呢?有人回答说用配重,那么请问一下配重是如何实现第一时间停住螺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Ricky哥,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怕电机抱闸或者连轴器突然失效,需要额外添加一个保护装置应该 ...

程序里多敲几行命令,是不是最省钱啊?

确实,懂机械的不懂编程,懂编程的不懂机械,懂机械的和懂编程的之间沟通困难重重。。。

网友:
棘轮结构/单向作用的制动器

网友(2019-09-19):
抱闸制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