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型再打开后突然变成黑色了

楼主(2018-11-02):
solidworks模型再打开后突然变成黑色了,没有赋颜色,材质,再重新加颜色也加不上,应用背景单摆色也不行,是什么原因呢,常用的命令都试过了 都不行  ,百度查了一下,也没有确切的回答

网友A:
ctrl+B试一下

网友B:
如图试试(不知图发成功没)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B试一下

ctrl+B是什么的快捷键  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试试(不知图发成功没)

没有

网友C:
点下display manager  看看有没有赋予什么颜色之类的

网友D:
【灯光】被关掉了,打开就好

网友:
这种黑不像是灯光问题,感觉是软件显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光】被关掉了,打开就好

这吗 是开着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下display manager  看看有没有赋予什么颜色之类的

没有  即使想赋予什么颜色也赋不上  如果能赋上我就不来论坛问了

网友:
模型 发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
移除外观

网友:
你把光源关了吧?

网友:
我碰到的都是重建下模型就好了,快捷键就是ctrl+B

网友:
模型就是这个样的吗?重做一个模型,看是不是这样,或者重启SW,没打开文件时选项-性能打开软件渲染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然后按回复中截图的取消所有外观

网友:
上传模型到百度网盘

网友:
试试12楼第二图小圆球旁边的x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是灯光照射被关掉的原因了。

楼主:
电脑加密  发不了模型,没有外观赋颜色,没有赋材质,没有关光源,重启软件和重启电脑都不行,重新建模画图也没事,只有这一张图,之前好好的,头一天下班关掉,第二天就成这样了,重新赋颜色,赋材质都不行,常规操作我都试了,

网友(2019-03-29):
电脑配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