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轴流风扇在额定电压下工作电流达不到额定电流啊

楼主(2018-11-02):
今天测试一个轴流风扇,额定电压DC12V,额定电流0.07A。然后在程控电源输出12V电压的情况下测试得出电流只有0.03A,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呢?买到假货了吗?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如果把风口堵死,输出功率更低,趋于空载

网友:
哪个牌子的?

网友:
用什么仪器测试的?

换个高速你再测测哦

网友:
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不一定就会有额定电流出现哦。
好好看看电机运行特性

网友:
可能输出功率比较低的原因。转速能不能调节?你把转速调高和调低看看电流值怎么变化?

网友:
是不是有损耗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