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斜的怎么切不出来要求的这个效果

楼主(2018-11-02):
那个斜片  是  宽2  深16   倾斜 39°  怎么切出来?投影还跟主    左  视图 一致~

网友:
建立参考基准

网友:
这么标注法也是醉了,想起当初的自己,国标还不是很明白,对行业通用标准做法不是很清楚常这么干。

网友:
这图画的,螺纹孔怎么是那样呢?你这图领导能签字发下去不?好好把绘图基本功练练。

网友:
用到基准面的指定距离拉伸切除最为标准简单

网友:
楼主这个图是只用CAD画的吧?如果用3D软件来画就能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