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五个分支1/2"管路提供液压,要求都有能达到4~5bar

楼主(2018-11-03):
在地平面供一种液体,

主管路要给五个分支1/2"管路提供液压,要求都有能达到4~5bar,这样的管路怎么设计?
主管路要多大?泵要多 大功率?是有变频泵,还是用定频泵?

网友A:
竟然没说流量

网友:
普通泵,每一个管路出口加一个阀门,然后挨个调节

网友B:
后端负载是什么?负载扭矩或者负载需要流量多大?从这些数据才能推算出前端泵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说流量

所以然不懂怎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端负载是什么?负载扭矩或者负载需要流量多大?从这些数据才能推算出前端泵参数。

五个分支管路的后端可以理解为一个敞开的水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五个分支管路的后端可以理解为一个敞开的水槽,,,

对蓄水量和蓄水时间有没有要求?比如,多长时间需要蓄水多少立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然不懂怎么设计~~~~~~

根据总流量来选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蓄水量和蓄水时间有没有要求?比如,多长时间需要蓄水多少立方?

五个分支管路每一个管路连接500L(升)容量的水槽,向水槽注水要求4~5bar压力,5×500L=2500L容量注满就行,并持续管路是在4bar压力,时间尽量短一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总流量来选泵啊

这个流量要怎么确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流量要怎么确定啊?

5个回路流量之和多少要知道啊

网友B:
假设:5个水槽各蓄满500L需要时间为10分钟。

那么,主管路的流量Q=2500/10=250L/min,管路压力要求P0=4~5bar,考虑到管路压力损失,设管路压力设计裕量k=1.2则,取计算泵出口的计算压力P1=P0*k=5*1.2=6bar.

1、水泵的液压功率P2=Q*P1/600=250*6/600=2.5kW
2、计算几何排量     由Q1=r*泵的转速/1000,假设泵的转速n=1500r/min,则,r=250*1000/1500=166.7立方厘米/转(这个值跟你所取的驱动泵的电机的转速有关,比如,前面取的1500r/min)
3、驱动水泵的电机功率P3=P2/机械效率=2.5/0.85=2.94kW.
4、主管路的流量前面计算出来是250L/min,  压力管道水流速取一般1-3米/秒,在此处去v=1.5m/s,根据公式D=(4*Q/3.14*v*3600)^1/2计算管子工程直径D=0.148mm.

没带计算器,手算的数据,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5个水槽各蓄满500L需要时间为10分钟。

那么,主管路的流量Q=2500/10=250L/min,管路压力要求P0=4~ ...

十分感谢~~~
“1、水泵的液压功率P2=Q*P1/600=250*6/600=2.5kW”中的600这个数值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1、水泵的液压功率P2=Q*P1/600=250*6/600=2.5kW”中的600这个数值是从哪里来的?

“600”是公式里的常数,单位换算出来的常数。

网友:
液压泵是液压系统的动力元件,是靠发动机或电动机驱动,从液压油箱中吸入油液,形成压力油排出,送到执行元件的一种元件。影响液压泵的使用寿命因素很多,除了泵自身设计、制造因素外和一些与泵使用相关元如联轴器、滤油器等的选用、试车运行过程中的操作等也有关。

网友:
联系我13922917652,SKF供油润滑系统将会解决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