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显示屏通讯故障电热风一吹就好了

楼主(2018-11-03):
最近一段时间机器一开就显示通讯故障,后来想个办法就是把触摸屏一体机后盖打开,然后找个电吹风往触摸屏后背吹热风然后故障就消失了。然而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个情况是触摸屏哪个部件坏了,换整个屏得好多钱吧

网友:
受潮了?看你那环境不像啊?

楼主:
|非常发表于 11-03 09:50受潮了?看你那环境不像啊?
是温度低影响的,每天上班开机都要热风吹一下才行

网友:
是不是哪个地方虚焊了?把数据接口的地方挨个看看是不是连接松动。电气上有时出现的现象就是这样莫名其妙。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批的电器问题,这台机器上的步科驱动器差不多全部换了,,触摸屏已经换了一个也是步科的,13年的机器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