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方面问题请教

楼主(2018-11-03):
我用SolidWorks做钣金时候遇到了个问题,上下盖的孔对不上(如图)。孔是开在边法兰上的,我开孔距离预留了板厚还是有点点误差。大家开孔时候是以什么为基准给的距离?还是我做钣金的方法问题,钣金出图时候尺寸全带两位小数,把钣金的师傅气死了。现在是板厚1MM,K因子用0.348。

网友A:
担心孔对不上可以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你出的是展开图的话尺寸带小数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担心孔对不上可以在装配体中编辑零件,你出的是展开图的话尺寸带小数是正常的。

看到你的后半句,我特意截图去和做钣金图的理论,原来他也是半桶水,他以前做的钣金图都是没有展开图的。

网友:
一般不都是设计的做钣金展开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后半句,我特意截图去和做钣金图的理论,原来他也是半桶水,他以前做的钣金图都是没有展开图的。 ...

没有展开图怎么激光割切割下料啊?要么是有人帮忙计算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展开图怎么激光割切割下料啊?要么是有人帮忙计算展开。

没有啊。他的图都没有展开图,都是做钣金的自己算。钣金是外包的,发图给他就行,要是机加工的直接给IGS的三维图,以前尺寸不合就自己动手磨。我在的是小公司,机械专业的就我和老板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他的图都没有展开图,都是做钣金的自己算。钣金是外包的,发图给他就行,要是机加工的直接给IGS ...

如果不是展开图带小数点,那可能就是设计的问题了。

网友:
有小数才是正常的。之所以没小数,那是圆整后的尺寸,方便加工嘛,现在的工人水平倒退的不认小数了?

普通折弯钣金误差个0.5属于正常。想不带小数,就自己出二维钣金展开图,自己圆整。

楼主:
各位我懂了,我没来这之前,他们的钣金图的弯折半径是0.01,展开后也自动取整到1位小数,所以展开图是整数。这操作我看不懂了,这样可以的吗?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没有折弯半径(相当于直角边),简单算可以,有点误差

网友:
以轮廓边为尺寸。。而且我们厂里是有折弯扣除数的。

网友:
说明 板金师傅也算水货。。。。

网友:
钣金展开计算用K因子或者折弯系数都和折弯的R角大小有关。所以你展开错了,用折弯扣除就和R角无关。所以用折弯扣除比较好。画图时肯定这些孔都是对齐画的。

网友:
你在装配体中用装配关系把孔中心对齐,不需要加尺寸约束。钣金展不开还叫啥钣金。

网友:
带小数点!有那么夸张的精度要求吗?在肉眼看来0.01和0.1是一样的哦。更何况钣金有扭曲变形等,尺寸不要那么复杂。你给钣金师傅方便,钣金师傅也不会找你麻烦,大家糊糊弄弄得把事情干了就行了。以后出图的时候保留小数点后面一位数就可以了。
孔位对不上因为电脑的计算是按0.001计算了。你偏0.001电脑就会说你不同心。所以以后装配好都编辑零件再开孔。

网友:
那就和师傅对下尺寸在展开,不就好了

网友:
造型有问题啊,小数点怎么折得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他的图都没有展开图,都是做钣金的自己算。钣金是外包的,发图给他就行,要是机加工的直接给IGS ...

老板娘和你专业  有戏

网友:
17楼的你调皮了哦

网友:
现在SW画钣金,精度没那么高的话,折弯半径就拿板厚来就好了,钣金展开图这东西更多是给CAD,我现在习惯给生产图,尺寸标好,折弯线表示一下,但折弯线的尺寸一定要用括号括起来,表明这只是一个参考尺寸,工人师傅会看一下,下料会圆整的,然后做出来只要满足你的要求就好了,前提是需要保证的尺寸一定要标出来。

网友:
折完再开,再展开出尺寸不就好了

网友:
用钣金模块画图,都有默认的钣金折弯钣金,然后自动展开就可以了,应该差不多

网友:
不明白 我画完钣金solidworks直接导出展开图给厂商,工程图标折弯尺寸跟特殊要求压铆的孔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钣金这个有点不好做

网友:
钣金折弯展开有个计算公式,也跟钣金厂的设备有关,需要根据设备调折弯系数,要求不是十分精确,默认折弯系数就可以。

网友:
防止灌水机

网友(2019-03-18):
折弯扣除钣金展开尺寸计算:
(6mm以下的板材适用)
展开尺寸=A+B-1.645*t*n
AB是折边尺寸,t是板厚,n是折弯次数。

网友(2019-09-09):
楼主,用SW画图时,圆弧半径应该按实际折弯半径画图,要养成这个好的习惯,不论在用k因子还是折弯扣除都这样画图就不容易出错。画好零件图后装配一下,没有一点问题才行。关键一点是不论是用折弯扣除还是K因子画图,系数必须是试样实测计算出来的,经验公式害人。画图要和实际折弯相适应,你画的折弯圆弧半径他是否按你的圆弧半径折弯呢?这点办不到折出来的还是废品

网友:
折弯系数有点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