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向扭力测试机构原理

楼主(2018-11-03):
求教:轴向扭力测试机构原理

网友:
看看测功机的原理,从测功机的测试数据测试转速和功率,然后计算出扭矩。

楼主:
如何减小机构产生的扭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减小机构产生的扭力

减少摩擦

网友A:
将转动的机器的轴上安装一个到轴心定长L的垂直的臂,用弹簧秤拉住这个臂的定长的点,在同时垂直于这个臂和轴的方向上拉动弹簧秤,则使机器刚转动时,弹簧秤的示数F,乘以定长L,就是扭力N了。也就是:
N=L×F
L(单位可以是m、cm)和F(单位可以是N、kg、g)使用的不同单位,得到的扭力N的单位也就不同。

网友(2022-02-24):
引用 网友A:
将转动的机器的轴上安装一个到轴心定长L的垂直的臂,用弹簧秤拉住这个臂的定长的点,在同时垂直于这个臂和 ...

有没有测现成的设备,测试扭力和轴向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