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管道加热器有效加热的问题

楼主(2018-11-03):
刚刚入门,有些知识还不是很懂,所以想问一下前辈们,管道加热器的有效加热长度是怎么计算的?有没有特定的公式,还有就是非加热区是指哪一部分?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

这个我也说的不是很清楚,对这个我也是一知半解,就是我上传的图片里接线盒到保温层中的那一段加热管不是不参与设备加热吗,这一段是被称为非加热区吗,如果是的话,他的长度是怎么求出来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

也可以说的是这个冷端和冷端前100mm是不是不参与加热,那是不是属于非加热区

网友:
管道加热器有本体和控制系统两部分组成,发热元件采用不锈钢钢管做保护套管,高温电阻合金丝,结晶氧化镁粉,经压缩工艺成型,控制部分采用先进的数字电路,集成电路触发器、高反压可控硅等组成可调测温、恒温系统,保证了电加热器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