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轮廓选择工具应用

楼主(2018-11-03):
一个草图里能用轮廓选择工具连续拉伸实体吗?试了很多次拉伸完第一次以后草图不能再用轮廓选择工具选中了,是我哪里操作问题吗?

网友A:
不太理解啥意思

网友B:
同个草图里的轮廓只能用一次,再次用的时候,新建草图,选中轮廓转换实体引用,生产新的轮廓

网友C:
你操作的问题,你可以直接点草图的那个圆然后拉伸么,非要什么轮廓选择工具?知道共享草图吗?

网友(点评):
学习了,共享草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操作的问题,你可以直接点草图的那个圆然后拉伸么,非要什么轮廓选择工具?知道共享草图吗?

显示草图点草图的圆,不要点实体的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个草图里的轮廓只能用一次,再次用的时候,新建草图,选中轮廓转换实体引用,生产新的轮廓

看到教学视频好像是可以操作的,但没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啥意思

就是通过一个草图里的不同轮廓可以进行多个拉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草图点草图的圆,不要点实体的轮廓

试过了只点外圆不行,没听过草图共享,可以的话截图教一下,谢谢

网友:
选中草图 拉伸 再问自杀

网友A:
是这个意思?或者我没理解到你说的意思。 一个草图 怎么操作都可以哦,多尝试几下?

网友:
这个正常啊,草绘完拉伸出实现,如果再要草绘只能重新草绘了。

网友B:
4楼说的共享草图方法

网友B:
轮廓转换实体引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或者我没理解到你说的意思。 一个草图 怎么操作都可以哦,多尝试几下?

了解了,可能我看的视频是用了鼠标快捷键重复上次操作才看出来的效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共享草图方法

非常详细,学会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廓转换实体引用方法

这种方法也是可以实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