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工艺?

楼主(2018-11-03):
手头有个德国样件,螺纹孔下面有个让刀孔Ø24.5,直接锻出来的(没有加工痕迹),做了多年的工艺简直无法理解!有谁见过这种玩法吗?什么样的工艺。

补充内容 (2018-11-3 15:30):
材料:42CrMo,是锻出来的,不是铸件

补充内容 (2018-11-6 09:02):
螺纹是机加工出来的

网友:
铸件,里面那个孔没什么用,所以直接铸出来,不加工。

网友(点评):
楼主讲的是锻件诶

网友:
应该是铸件

网友(点评):
确实锻件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锻件呢?有没确定是单纯的整体锻出来?
材料有没明确?有可能整体铸出来的,也有可能是分两部分锻出来然后焊接上去的,很多气门杆部就是分两部分材料焊在一起,磨光后明显看到两头材料不一样,结合处整齐的一圆圈,还有的是杆部钻孔充钠再焊接起来的,

网友(点评):
看起来应该是整体锻造工艺,铸件可以明显区分开来。

网友:
要是锻料的话有可能是挤压攻丝加工!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明一下否

网友:
愁死了。。。。做了多年工艺?!
你做的什么工艺?

网友(点评):
呵呵,见笑了,真心不懂

网友:
感觉锻造后桥,滚压

网友:
来点照片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二次滚压呢?

网友:
我想说电火花(电火花加工表面的“光泽”问题:加工表面是由很多个脉冲放电小坑组成。一般精加工后的表面,也没有机械加工后的那种“光泽”,需经抛光后才能发“光”。)

网友A:
我是干锻造的。。。。这个没有拔模不能干出来吧

网友:
能不能是锻完 后有个滚压类得工艺呢  瞎说的不懂锻造

网友(点评):
24的孔辊压????

网友(点评):
更可能是精铸

网友B:
旋压工艺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有可能啊

网友:
滚轧工艺可以做到

网友:
拍个照片看一下

网友:
本人不是搞锻造的,看了下图,个人判断不是挤压丝锥干的。
铸造确实方便点,但楼主已经说了是锻造。
估计是特殊工艺的滚锻,或是用涨轴多次挤压内腔制作。
如能剖开一件,拍张高清照片,应能快速判断。

网友:
关注
楼主确定不是铸造?这样一个件需要锻造吗??

网友:
看结构也有可能是精密铸造的铸钢件,有时精铸铸钢的表面状态和锻造表面很接近

网友(点评):
怎么看都觉得是精铸,从工艺来说,锻这么个件意义在哪呢?发个草图没用,拿实物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干锻造的。。。。这个没有拔模不能干出来吧

终于有一个明白人了,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干锻造的。。。。这个没有拔模不能干出来吧

明白人,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一个明白人了, 正解!!!!!!!!!!!!!!!!!!!!!!!!!!

就是拔模干的!

网友:
我问一下,标这个是什么意思昵?

网友(点评):
特别注明未加工

网友(点评):
不去料表面

网友(点评):
毛坯表面,不加工

网友:
内孔里面的螺纹也是铸造出来的吗 会不会不标准啊

网友:
楼主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先做个大孔,再套到模具上把孔压小。 古代人打管件时这样做。

楼主:
实物图片,看得不太清楚,用肉眼观察应该是锻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图片,看得不太清楚,用肉眼观察应该是锻造的。

还能拍得再糊一点么

网友(点评):
用手机拍内腔,最好的效果了,呵呵

网友(点评):
不是铸件我直播吃翔

网友(点评):
这个(孔)底面还真像铸造的结果

网友(点评):
这么肯定吗?

网友:
多大个事,默认为Ra12.5呗,设计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压工艺可以了解一下

旋压是将平板或空心坯料固定在旋压机的模具上,在坯料随机床主轴转动的同时,用旋轮或赶棒加压于坯料,使之产生局部的塑性变形。旋压是一种特殊的成形方法。用旋压方法可以完成各种形状旋转体的拉深、翻边、缩口、胀形和卷边等工艺。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工艺应该可以。赞!

网友(点评):
就这个件来说,跟铸件比起来是不是还不够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图片,看得不太清楚,用肉眼观察应该是锻造的。

没看出这里是哪部分,单从中间圆部分,这不是明显的铸造零件表面特征?

网友:
建议楼主:剖开一个看看组织与流线分布,应该可以推断出来的

网友:
贵不贵呀,有没有考虑过激光烧结

网友:
要搞清楚这个零件的作用。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镶嵌内螺纹呢 工艺简单
------新人弱弱的问一句

网友:
分两次锻压,第一次将24.5内孔锻出。24.5以上部分留料伞形扩口。第二次模锻加工24螺纹部分。
不知道行不行?外行凑热闹。

网友(点评):
很专业啊,但概率低,没必要。最大可能楼主没看清

网友:
没见过,为毛这么设计,做是能做,镗削铸造都可以。还有就是没有刀痕不见得是锻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