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涨紧套

楼主(2018-11-03):
求助 有知道制造大尺寸液压涨紧套的厂家吗?轴内径850mm,

网友A:
“轴内径850”没有理解。说说用途,通用的都有厂家生产,非标定制。

网友B:
大尺寸涨紧套可以定制,只是定做的价格比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内径850”没有理解。说说用途,通用的都有厂家生产,非标定制。

直径850mm的轴,套与轴之间可直线运动,运动有其它导向装置,当轴运动到指定位置时需要将轴和套固定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尺寸涨紧套可以定制,只是定做的价格比较高了。

请问有具体厂家吗,我具体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