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支架中的关节连接器

楼主(2018-11-03):
各位前辈,图中支架的关节位置有没有标准件,怎样实现让它转的时候不是很紧,又不是很松呢

网友A:
装个自锁螺母就可以了

网友:
胶皮。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自锁螺母就可以了

没明白

网友:
尼龙防松自锁螺母,某宝很多的

网友:
标准件?

多少重量的负载有标准吗?重心离轴位的距离有标准吗?重复次数有标准吗?。。。。。。

换了我的话,及时有标准件卖,我也不会去找。自己设计符合自己工况的阻尼。

要求不高?随便买尼龙套抱紧点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米思米的配件,应该也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