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加热器温度对筒长的影响

楼主(2018-11-03):
小白刚刚入门,想问问前辈们,一个管道加热器的筒长会受温度影响吗?举个例子,一个φ600*2500的加热器,流量1.6m3/s,加热空气,能加热到300℃吗?

网友A:
筒长当然会受温度影响了。但是你对筒长的变化要求严格吗?如果碳钢的话,300℃,热膨胀大概1-2mm/m。还有,你是用筒加热空气吗?

网友B:
锅炉?
热胀冷缩,查材料的热胀系数计算。
至于空气加热需要看加热方式。燃料是燃油还是天然气?想要得到的是燃烧过的高温废气还是通过管道间接加热空气?
热空气温度和流量取决于功率,还有压力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炉?
热胀冷缩,查材料的热胀系数计算。
至于空气加热需要看加热方式。燃料是燃油还是天然气?想要得到 ...

空气加热器,压力是0.8MPa,流量1.6m3/s,功率算出来是780KW,直接加热,但是热膨胀系数我没了解到,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筒长当然会受温度影响了。但是你对筒长的变化要求严格吗?如果碳钢的话,300℃,热膨胀大概1-2mm/m。还有, ...

对,管道加热器加热空气,热膨胀系数的我去了解一下,多谢提点

网友C:
增加管道的受热长度来提高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管道的受热长度来提高温度。

一般受热长度的计算的话要怎么计算,可以去哪里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受热长度的计算的话要怎么计算,可以去哪里了解

看传热学,换热器原理与设计。管道里的结构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只是单纯地通过直管,加热效率低,管道会比较长的。你的管道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传热学,换热器原理与设计。管道里的结构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只是单纯地通过直管,加热效率低,管道会比 ...

一般是304,加热效率在80%以上,这样的话筒体要考虑加长吗?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是304,加热效率在80%以上,这样的话筒体要考虑加长吗?前辈

你按传热学的或者换热器设计手册的算吧。他跟结构,流动方向,流速等等有关,那样会影响传热系数。304的热膨胀系数我手头也没有,你百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传热学的或者换热器设计手册的算吧。他跟结构,流动方向,流速等等有关,那样会影响传热系数。304的 ...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