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我看看立柱的强度够不够?

楼主(2018-11-03):
我有一根219mm直径,壁厚35mm的无缝钢管,3米长,我想用它当立柱,向外伸出一米用来悬挂5吨的重物,我查的计算公式,实在是算不明白了,哪位大佬有时间,能否帮我验算一下啊?

网友A:
立柱?咋往外伸出1m?斜着?理解不了,工程师最好用图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咋往外伸出1m?斜着?理解不了,工程师最好用图说话。

您好,我发了一张图

网友(点评):
牛腿柱,腰部承受剪力看着有点悬。22年没接触钢结构了,还是找专业钢结构帮你认真算算看看

网友:
钢管承受25吨弯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柱?咋往外伸出1m?斜着?理解不了,工程师最好用图说话。

我不信5t一直静止悬挂着。

网友:
用材料力学里面的知识也能计算,把从横杆和斜撑推算立柱的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发了一张图

你应该先给定设计准则——是按强度设计还是按刚度设计,之后再选择相应的设计计算方法。

网友:
计算公式不太好算,是否可以用数模软件的受力仿真分析来。

网友:
按支点在中间计算压杆的弯曲弯曲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