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加工过程的热处理

楼主(2018-11-03):
图纸要求:45#钢,调质处理,直径600,厚度52。
气割钢板下料尺寸:直径615,板厚60。
因气割的45钢会很硬,应该如何热处理?
1,直接粗车削,留量调质后精车。缺点:太硬。
2,直接调质,再直接车至净尺寸。缺点:是否会影响调质效果?如果是,厚度最多留量多少可以?
3,先退火,再粗车留量,再调质,是否正确?为什么?

感谢您看完!也许这是很简单的热处理问题,小弟愚钝,翻书本只看见了一些定义,不得其解。望有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8-11-4 08:27):
实际情况中,大家到底如何处理的?

网友:
调质是整个钢板内部都硬化了,和表面渗碳不同。车不掉的。

网友:
第三种用的比较合适吧

网友(点评):
就是挺繁琐的,来去要外协多次

网友:
先退火处理把硬度降下来再机加工。

网友A:
直接调质,45钢国标规定可以要求调质状态交货

网友:
先退火-粗车-调质-精车

网友(点评):
就是感觉有些繁琐,大家实际中是否确实如此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质,45钢国标规定可以要求调质状态交货

楼主的问题主要针对气割口的硬度,可能是赶时间的关系气割后的毛坯不会等它自然冷却,有些会浇水,这样就有了淬火的效果,所以加工起来会很费事,

网友(点评):
是等待冷却时间长还是送出去热处理时间长?另外气割毛坯水冷并不会增加多少硬度,因为一来可以洒水冷却,二来也不是割完马上就冷却,一般都是等一批割完后再处理

网友(点评):
另外我的意思是可以下料后先(直接)调质再加工

网友(点评):
哦我们外协割料,不能控制

网友:
可以使用高温回火的方法来降低硬度。

网友(2020-08-13):
还是选用3估计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