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皮带张紧造成轴承异响的问题

楼主(2018-11-03):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辊子自转没有问题,当装上皮带后,轴承座体内就异响,还有一定发热。一开始用的6006深沟球轴承,后面改用圆锥辊子轴承效果好些,但也不是很理想。现在把方型座改大内孔,很难保证同心度,有大神支招吗?轴也未经过热处理,每份种转300转不到

白色是轴承座体,镀锌是传动辊子

白色是轴承座体,镀锌是传动辊子

楼主:
截图图三,是设备入口,第二个辊子是主动轮,第一个辊子用张紧皮带。

网友:
第三图与第二没对应起来,我现在的感觉你的辊子都是悬臂布置,挠性变形大,可以计算一下看看,考虑两端固定能缓解一下,看看能否轴径放大些,轴热处理效果肯定会好。以后设计这种受力环境下的悬臂结构,最好改为两个轴承固定

网友A:
在高转速时,轴发热,轴热胀冷缩,导致轴承过定位,轴承会响

楼主:
两端定位实用,档次上没图三高。我们内部分析还是轴承用小了,如果辊子自转,也是问题不大的,装上皮带后就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两端装轴承和装带轮的轴径的同心度不好?换调心轴承怎么样?

网友:
这是外加工件,磨床上磨的,公差5丝以内

网友B:
轴系刚性不够,换成双列圆锥就能改善效果就是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轴系刚性不够,换成双列圆锥就能改善效果就是说明。

运行了5,6个小时后,异响变大了。有点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高转速时,轴发热,轴热胀冷缩,导致轴承过定位,轴承会响

转速不高的,200转/分钟,最多了

网友:
通过轴线截个装配图能让别人分析分析

网友:
轴的直径小了一些,建议再适当增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行了5,6个小时后,异响变大了。有点发热

提高轴系刚性的同时,轴承润滑必须保证,异响高温可能就是润滑失效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