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能看一下这个CAD图纸吗?

楼主(2018-11-04):
前辈们,我想问一下这个冷端是什么意思,冷端和冷端前的那100mm是不是都不参与加热

网友A:
冷端意思是里面电热丝没绕圈,是缓冲地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端意思是里面电热丝没绕圈,是缓冲地带。

前辈,一般的话有明确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一般的话有明确的计算公式吗?

冷端一般预留95mm加5mm的穿线位,这是一般的情况下,遇到装配或者客户要求就要按要求来呗,一般最短最好不要短于65mm,因为65mm发热端已经很接近法兰了,发热已经传到固定端的话很热,封口材料可能受不了(有耐高温封口材料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端一般预留95mm加5mm的穿线位,这是一般的情况下,遇到装配或者客户要求就要按要求来呗,一般最短最好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端一般预留95mm加5mm的穿线位,这是一般的情况下,遇到装配或者客户要求就要按要求来呗,一般最短最好 ...

啊,还有,前辈,这个去哪里可以详细的了解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还有,前辈,这个去哪里可以详细的了解到的

我以前做过发热管的,在公司学的,发热管类专业很偏门,没有什么资料看的,主要在发热管厂学习,我以前主要做干烧类的发热管,水烧和工业管又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发热管的,在公司学的,发热管类专业很偏门,没有什么资料看的,主要在发热管厂学习,我以前主 ...

好的,谢谢

网友C:
一种表面处理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表面处理的方式。

能讲的详细一点吗?前辈,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