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机械臂都是仿制安川的吗?看图说话

楼主(2018-11-04):
看了好多机械臂都是长成这个样子的,某宝里一大堆!!!!

这个样子的能用来满足装配、焊接、码垛三种需求吗?大约10kg左右,各位tx给评估下把

网友A:
你说的这三种需求,本来就不宜用一种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三种需求,本来就不宜用一种机器人。

感谢楼上TX指教,能提供点网络资料不?

网友:
国产的精度不行

网友:
模仿ABB的相似度会更高。

网友:
不是,还有仿KUKA的仿ABB的还有仿UR的,一堆一堆的

网友:
具体看参数应用,肯定有适合你的一款

网友:
找找参数,按照参数来,并放一定与裕度。

网友:
选择10KGS机器人时,需要看技术参数和配件明细.单从外观来看,码垛大概可以满足.装配就要看你装配的是什么部件/产品.焊接的话控制系统需要增加摸似量模块.同时,与哪处品牌的焊机相匹配.可以用于实现哪种焊接.

网友(2018-12-21):
你说的三种用途不一样,外形结构也不一样,做装配的是这种一般是六轴。码垛是带连杆和平衡缸,是四轴。焊接大臂关节过穿线孔的,而且负载电机功率也不一样,毕竟要背那么多的负载。

网友(2019-01-23):
很多控制系统还是仿库卡的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