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使用型钢作为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8-11-04):
听从各位坛友的建议,用铝型材搭机架不是很可靠。最终还是打算用型钢焊一个机架出来。要求是这样的:承重的话不超过1吨。此外机架上的运动装置在运动的时候,机架还要能够承受大约7000—8000N的侧向力。那么问题来了,用型钢作为机架的话,通常选择哪一种类型呢?还有如何进行具体的选型(就是打算用这种类型的型钢了,如何确定使用尺寸)?恳请各位大侠赐教,本人菜鸟一只,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考虑好焊接变形和加工留量。

网友:
给你推荐两本书吧:钢结构设计手册和钢架设计手册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38/3825230.html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22/22154845.html

网友:
零部件在型钢构成的底拍上还是安装在一个架子上,架子除了承受设备的重量,侧向力的方向。你把设备外形和安装要提出来。

网友:
贴图上来,标上尺寸。

网友:
这么笼统的设问别人是无法真正帮上忙的!

网友:
建议整体采用焊接而成,并多增加一些加强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