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钻床钻孔

楼主(2018-11-04):
直径只有35的一个圆均匀分布8个M4孔。需要钻孔,倒角,攻丝的,可不可以自动钻床,一下子自动钻底孔出来,孔的位置公差是只有+/-0.15的。需要钻通孔,厚度是5mm的。用PLC控制8个等分的位置。

楼主:
零件很小,就是一个60的圆饼上,里面30的圆上需要钻孔攻丝,圆饼的厚度是5mm

网友:
钻孔,倒角和攻丝那是3把刀,需要换刀就要增加一个刀库,再加上8个攻丝孔,俨然需要一个加工中心啊,或者买一个雕刻机吧,顺便还可以接点别的活

网友:
批量很大吗?搞这么复杂,想制作一台专用设备?小批量的话台钻,气动攻丝机就能搞定,精度要求又不高(钳工的活)。

网友:
量大可以,量小就算了吧

网友:
量大可以就搞个专机!

网友:
只是打底孔,网上看过台钻改这种设备的,确确实实是可行的,加个PLC控制就行,但是根本没意义,因为你即使不打中心孔你后续还要倒角和攻丝,不可能你每做一步重新装夹或者手工换刀,就算分步流水线实施也费力不讨好,同时这种改装对于钻床本身精度要求比较高,工装要重新做,定位也要重新考虑,不然上去就断钻头,所以可以买个国产钻攻机10来万解决问题,前提是你们厂至少要有懂加工中心的人,千万不要听卖钻工中心的人忽悠说很简单一学就会,如果厂里本身没有做过加工中心的人,估计几个月都用不顺甚至可能撞机报废,而且就算机床厂家负责帮你用起来之后没有人专门去思考改进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毕竟这类设备算是重新设计工艺了,尽量不要考虑那些专机,没有通用性,这年头时代发展太快,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量大的话有多钻

网友:
零件比较小,可以采用分度盘装置来做。

网友:
买一个钻攻机吧,稳稳的,要是没多少量就外协吧!